联想a600一体机开机进loog掉电 求助中

楼主(2013-03-24):
检查内存供电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去掉外设,

网友:
外设有问题,或者是外设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两个风扇看哪个转的慢,就把哪个换掉,风扇问题导致的,修好了告诉我一声

网友:
只有慢慢换硬件试试了

网友:
把内存换了试试,DDR不能正常响应CPU的指令,导致死机。

网友:
换CPU风扇就OK 了。都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CPU风扇也会引起年掉电吗

网友:
换风扇啊。大果,这个是系统自检,风扇没过,

网友:
晕 看来我也得找个风扇换下试试了 我这边也有个A600 的机器 也是显示下 马上掉电 有个风扇转的很慢。。。。。。。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把硬盘拔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已修好 有一个风扇转速有点慢
修好就行,我专修联想的各种机型的机器,所以比较清楚

网友:
不是哇 风扇还可以影响档LOGO 还没遇到过额 学习了

网友:
有这种事啊。我试试我这台。

网友(2013-04-27):
外面2个风扇 转的正常吗, 风扇会导致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