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一通电就断电这么回事?

楼主(2013-03-24):
遇到主机一通电就断电这么回事?

网友:
电源有保护   查哪个供电有短路

网友:
不懂电路就替换法 挨个换到能点亮为止

网友:
多半是CPU供电短路保护了、、、、你把P4拔了看看、、、

网友:
先把CPU的12V拔掉  确认是那边影响  如果拔掉小12v不掉电的话 就是CPU供电影响了  那就的量测CPU电压是否与小12V短路   如果还断电的话  先确认自己的电源是否是好的  再修主板

网友:
cpu供电起保护了。或者是主供电短路了。

网友:
那短路啦。不懂就去维修啊。

网友:
先换电源试试看

网友:
还是不行,就可能是主板哪里短路了,要修主板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一块主板,通电二分钟后就断电!

网友:
不懂维修,就请懂的人找问题,先用代换法,换电源,再除P4 12VCPU供电,看是不是还保护,问题多半出在主板上

网友:
一般来说,这是电源输出部分有短路,电源保护停机的症状,当然,短路可能发生在主板、显卡、内存等部位。先检查一下硬件连接是否有松动的,错位可能造成假短路使电源保护停机。也可用替换法来确定故障的部位

网友:
短路故障

网友:
主板供电电路有5路, 一般引起保护的是CPU供电,内存供电,总线供电,跟桥供电! CPU供电是最多的!
   首先拔掉小4口的CPU供电, 不保护了就是CPU供电上下mos管 其中短路了! 或者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如果 还保护,量一下ATX插槽的对地阻值,那一路阻值出现问题,就追查哪一路! 如果没问题,在量内存,总线,桥 各组供电电路!
   测电源保护,在他通电瞬间掉电了,在短接PWRSW应该是没用的,如果掉电,在开启依旧有反映的话,还要在查查触发电路! 呃..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大家帮忙指正或者补充

网友:
大多都是VCORE短,也有的板子是CPU旁供电12没电压

网友:
电源换了,P4 12V也去了,还是一样,看来真的要修主板了

网友:
将CPU取下,测量主板MOS管有无短路,加焊CPU座。如果不行就报废了,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