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路过的朋友 都来看下看

楼主(2013-03-24):
  昨天接了一台工厂机台的主机 硬盘是IDE的   每次开机都会蓝屏  一到滚动条过后就蓝屏, 蓝屏代码是0X0000007B , 我就用一般蓝屏的的解决方法都试了 , 换数据线、换内存、怀疑是是系统问题、就用自己的硬盘装系统试,刚开始以为可以了 解压完 重启 还是到滚动条蓝屏了 接着连CPU 电源都换了 还是没用 CPU还是478的 是P5SP-MX的老板子。。。这样看来所以东西都排除了 就剩主板了  实在想不到蓝屏会是主板什么问题引起的 。。求各位大哥帮忙想下

网友:
你改下硬盘模式看看

网友:
DDR排阻测量一下看看,这种隔离电阻易变质,变质会导致形形色色的故障。

网友:
检测硬盘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内存共电,时钟,电容,有的是网卡,IO等等

网友:
改硬盘模式一般都OK

网友:
我觉得你的478的处理器和主板都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状况

网友:
老古董机子了,劝放弃吧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改一下硬盘模式就好 如果确认是主板问题  顶楼上

网友:
这个该硬盘模式就好了。不行就做系统也可以的。

网友:
老机有撒硬盘模式哦

网友:
关于蓝屏错误代码:0x0000007B
◆错误分析:Windows在启动过程中无法访问系统分区或启动卷. 一般发生在更换主板后第一次启动时, 主要是因为新主板和旧主板的IDE控制器使用了不同芯片组造成的. 有时也可能是病毒或硬盘损伤所引起的.
◇解决方案:一般只要用安装光盘启动电脑, 然后执行修复安装即可解决问题. 对于病毒则可使用DOS版的杀毒软件进行查杀(主战有kv2005DOS版下载). 如果是硬盘本身存在问题, 请将其安装到其他电脑中, 然后使用\\"chkdsk /r\\"来检查并修复磁盘错误.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电源有问题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嗯,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IDE试试

网友:
把主板上的电容全部换了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应该有硬盘模式吧

网友A:
清除 CMOS  有光驱 拔掉光驱试下 进安全模式 删掉驱动 在进系统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除 CMOS  有光驱 拔掉光驱试下 进安全模式 删掉驱动 在进系统看下

安全也进不了也会蓝屏

网友:
7B肯定是硬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