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脑在关机或者重启后系统会比之前快点???

楼主(2013-03-24):
是不是因为之前运行的东西(程序,软件)多了,占了很多系统资源,占了内存容量!当计算机再重启后计算机里面的各大硬件和软件系统全都初始化清零了,当然内存也一样,因为断电后,里面所占用的空间全部得以释放,是这样吗,各位大侠吗???但是我对系统资源这个概念还是不是很懂,还请大哥们不吝赐教!嘿嘿

网友: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电脑在使用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垃圾文件,会占用整个系统资源,拖累CPU。重启后会清空一些垃圾,释放一些不用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