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板的时候连接电源板的线怎样找出来

楼主(2013-03-24):
改高压板的时候怎样找到连接的电源板的那根线  把它断开 找不到

网友:
什么板子,找一份图纸就可以看出来了,各种板子不一样,不好说

网友:
是想找到控制高压板工作的信号线吗?

网友:
问题不清,高压板上一般都标明的。一般的有六根,地线两根,+12V两根,一根ADJ亮度调节,一根N/F开关信号线。

网友:
可以直接接35v耐压的电容正负极

网友:
一般接口上有3.3V电压的那个就是!

网友:
用万用表电压档测16v以上的电容,有12v以上的电压,就是往高压板送电的点。然后用黑表笔接地红表笔点住往高压板方向的两根细线,开机,关机,那个电压随着开关机跳变,那个就是控制电压,另一根就是adj调整电压。找到了12v供电,地线,控制线,adj调整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