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cq45笔记本的通病

楼主(2013-03-24):
前两天连续接到两台cq40一台cq45笔记本,客户说能听见面开机声音不显示,说是不是显卡坏了,于是上电测试,发现确实如此,屏幕没有暗影,但是不用转换,外接显示直接进系统,初步判断,不是显卡和高压板,灯管的问题,应该是屏或是屏线以及屏供电的问题,拆开屏,看见这两款本本的屏线都在屏轴下面,每次都会挤压到,而且测量笔记本屏上3.3v供电没有,面接口处有,果断拆开屏轴下放的那处屏线,果然发现屏线断了,cq40的两台,一台是断了红线,一如断了黑一和红线,cq45的是断了黄线和黑线,把断线接上,通电测试,一切正常,三台机器人全部修复。

网友(点评):
发表维修实例要求图文并茂,力求快速转正

网友:
一台是断了红线,一如断了黑一和红线,cq45的是断了黄线和黑线,楼主要是附上图纸图纸定义,分析一下,效果更好

网友:
原装的线都给夹断,你是怎么接的?会不会只能叮两天?记得我那台笔记本喇叭线接了又断,地点是在屏轴那里,现在彻底不修了。

网友:
接好后用胶带绕紧 搁置屏轴挤压不到的位置 还是没问题的 正常使用无大碍 但不要漏的太明显了

网友:
把断线用焊锡接好,热缩管包上,然后绝缘黑胶布缠上,如果线短了不够长的话,我就找耳机线连上的,因为耳机线柔软性比较好。

网友(2016-12-14):
cq40 cq45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