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60 la-5751p 冷机不开机求助高手

楼主(2013-03-24):
接手一台联想 G460 la-5751p,二修机,刚到手开机电流上到0.53A掉电,用风枪主板吹热后一切正常,经过加热法排查,用电烙铁加热一下HM55就能正常开机,冷了又不行,掉电,旁边的晶振已经换过,请高手给点意见,这是不是HM55坏了,手上没有芯片,从其他机器拆又没有钢网直球

网友:
桥有没做过BGA啊。掉电先排除散热问题,G460掉电以前我修过一片是CPU供电IC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