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颗粒体积大小不一样互换?

楼主(2013-03-24):
2代内存好像有七八种不同体积。能互换吗?
内存颗粒

网友:
体积大小不一样,你能换上它吗

网友:
下面的脚位一样的。换的上。但换了没成功。所以问问能不能换?

网友:
这里是液晶维修区啊。。。亲,你发错版块了

网友:
跟体积没关系,只要插口对了就行

网友:
光是外形一样是不行的,厂商 颗粒型号 甚至批次要相同 才有可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