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102E怎么设置噢?

楼主(2013-03-24):
小弟刚X宝上买的,可惜不会用啊  个人感觉电压不稳啊  我是选取峰峰值作为电压参考,频率大部分时候也出不来啊 ,接地都是好的啊。但是测试机器那个测试针还行  电压3.1 或者3.2V  频率 1KHZ

有哪位好心人教我下 啊  怎么用咯   要不然就等于买了一块转头啊

网友(点评):
无论是普源还是安泰信,这种低端的示波器都会存在测量不准、频率不准的问题!! 可叹的民族工业!! 比如普源的这种1000系列的,测量误差较大,自身就能感应出大量的杂波信号,如果旁边还有个高频或高能量

网友:
你还是基地的学员吗? 这个都不会?

网友:
示波器自已多去把玩一下,不难。。

网友:
  无论是普源还是安泰信,这种低端的示波器都会存在测量不准、频率不准的问题!!    可叹的民族工业!!

  比如普源的这种1000系列的,测量误差较大,自身就能感应出大量的杂波信号,如果旁边还有个高频或高能量设备,波形简直是一塌糊涂。

  使用这个示波器,要尽量使用AUTO按钮,让示波器自动识别。
手动同步时要手动关闭没用的通道显示,尽量让波形达到满幅度屏幕的一半左右,要选择同步按钮,设置同步通道是CH1还是CH2,确认。 一般都能读出近似的频率和电压。
示波器内置了自动跟踪、手动跟踪标识功能,可以快速标示波形的同步识别线(垂线和电平值);也可以使用手动跟踪功能,手动CRT读出频率和电压参数。

网友:
       既然坛友已购买回来了,就尽兴的玩吧,我觉得有些东西是玩出来的,当然也不能乱玩。按说明书玩,一般没有问题。我不是玩示波器的行家,我玩了几天普源DS1102E,目前也基本上记不起了,不过我最先测频率的时候也有你所叙述的情况,频率测不出来,或是不准,实际上是自己使用不当。
    后来经过按说明玩,主板上的电压、频率波形通通都能测出来,上假负载cpu的时钟频率和波形都能测出来,也就是能够抓到200M的cpu时钟波形和频率,不过这时的波形是不稳定的,像这样的低端示波器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也算不错了。我个人觉得,用示波器,首先要大概了解示波器的垂直系统,水平系统,触发系统,它们三者搭配,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自动,探头放在测试点上,按一下自动看如何,慢慢总结。

网友:
多练哦,多摸索才会用。我刚买时跟你一样。

网友:
还是多研究下使用说明吧!说明在光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