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计算机在系统里面点击“刷新”其工作的本质原理 !!

楼主(2013-03-24):
是不是通过点击了“刷新”后,系统把指令传输给BIOS,然后BIOS将内存里面的垃圾清空已经将一些芯片初始化,所以系统就反应的快点呢???

网友:
不是.刷新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指示告诉电脑操作员 电脑尚能正常接收指令.

网友:
楼主的想象力太好了。但事实跟你的想象 相差太远了。试问 如果真如你所说的 那么这个刷新必定是个鸡肋功能,你让 bios 情何以堪啊。

事实上 刷新 仅仅只是 explorer.exe 里面的一个指令是用来,重新载入桌面图标的。 反而多次刷新会曾加  explorer.EXE 的内存占用率。所以说,你按刷新后,感觉速度快  ,这仅仅只是因为, 当前 要操作对象 一部分已经载入内存,所以 部分反省速度比 为刷新前要快。。你可以自行百度 explorer.exe 是如何完成 图标 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