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760V的显示器接高压条开机白屏

楼主(2013-03-24):
  这款机器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了,于是我改高压条,结果ON信号电压找不出来,这个型号板子是电源驱动一体板,都是3.3和5V,都没低信号,接了都是白屏,换全新的电源板就是好的,可是我不想换新的,想找出ON信号,请问大神么,ON信号在哪个位置。。

网友A:
也不给图看看,一般来说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这二根线都 是和供电线路分开的,应该很好找,电源板上你不知道怎么找,除了12V之外,其他的线你都可以一根根的试一下的。反正不会烧板,能改高压就行了,换板成本高啊!

网友:
一般电源板上的2根小线就是adj和on/off

网友:
一般开机后,高压板on/off信号是3~3.3V的高电平,关机为0V,很好找的,不过也有极少数高压板是开机低电平启动,关机为高电平的

网友B:
高压部分跟主板连接的连线,无非就2根,一根ADJ亮度控制,剩下的一根就是开关。

网友:
哎,大多数是电源板和驱动板分开的,但是我这个是一体板。。

网友:
大哥,这个是一体板。。。。就有个开关线插着的,都是5V 有个2V开着2V关闭1.0V也不是开启信号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部分跟主板连接的连线,无非就2根,一根ADJ亮度控制,剩下的一根就是开关。

兄弟--是一体板,一般的谁不会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给图看看,一般来说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这二根线都 是和供电线路分开的,应该很好找,电源板上你不知道怎 ...

这女的谁哦。。。。点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给图看看,一般来说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这二根线都 是和供电线路分开的,应该很好找,电源板上你不知道怎 ...

新手--不会发图,,,

网友:
楼主,麻烦您把板子翻过来看下,电源部分和高压部分实质是分开的,只不过过去了电源和地,通过主板过来的接口电路,过来了2根线,一个亮度一个开关。
虽然把2部分电路做在一张板上,但实质电路还是独立的,这只能证明你压根没仔细看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