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550 广达代工的LA-4601P N10P GE1独显 掉一个小电阻求助

楼主(2013-03-24):
lenovo Y550 广达代工的LA-4601P N10P GE1独显 掉一个小电阻求助
谁有料板的帮忙量一下看是多大的
图中右上角画方框中,可能得放大一点才能看清方框

网友:
大小一样的就行

网友(点评):
你指的大小是外观大小还是阻值大小???信口开河

网友:
掉一个电阻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根据位标可以查到阻值

网友(点评):
我只能说你没仔细看图,没有点位图。没有位标,要有我就不用到处去找了。噢又一个张口就来的

网友:
你确定那个是电阻么?

网友(点评):
我能确定,被风枪给吹飞的

网友:
楼主,那板子是仁宝的吧

网友:
你那里少的是个电容吧,无极性电容,没有正负极分别

网友:
补上去就可以了,没事的

网友(点评):
补多大阻值的?十欧还是十K???我随便补了一个无效

网友:
看一下Y550 电路图不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麻烦你看清楚后再回好不?

网友:
南风  我用的是LA-4601P REV 0.3  显卡N10P-GE1   实测掉件的电阻阻值为1K   旁边的为10K

网友:
补个大小差不多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