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大功率电源怎么修?

楼主(2013-03-24):
这个Thermaltake TR2 800W电源通电全无电压,主芯片用的是CM6800,监控用PS223,辅助电源用的是BH0270ANYR,
也就是FSBH0270A吧。另外+5VSB输出好象有反馈保护电路。
初步检测,量保险丝正常,但+12V的整流管4个SBR30A45CT全短路,中间两个稳压管Z22,Z24也一样。
不知是那里的问题?想修好自己来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补充内容 (2013-9-27 09:15):
检查黄线黑线在哪里短路问题:已经很长时间了,没有进展。
最近又对此电源的相关电路分析,发现可能存在的三个地方:
1,        大板上9PIN小板PS223保护电路+12V对地有短路现象;
2,        +12V对地取样电阻可能短路(在小板上);
3,        肖特基整流管或稳压二极管坏。
而整流管或稳压二极管是不可能坏的,需要再解释说明:要么稳压管先坏,可它没有损坏的痕迹。
问题多半出在小板上,是否因为点胶过多?
有空再拆拆看。。。。。。

补充内容 (2013-9-30 09:25):
今日拆开小板,测12V整流管仍短路,两个未拆的稳压二极管也拆了,测量是好的,无奈中把散热片也拆下来,真不好拆啊,连忙测4个12V的整流二极管,能拆的都拆了,最终发现有一只管一边短路。又要等配件了。。。

网友:
把损坏的元件换新通电试试,估计问题不大。可能只是整流管自然损坏或负载瞬间短路损坏,继而电源保护电路动作避免故障范围扩大。没烧保险表明初级部分基本正常。

网友:
先把待机电压修出来在查主电路。

网友:
这么新没看到一点灰尘呀,

网友:
12V输出的黄色线上面(你第二张图的左边上)的两个差不多大的电容,左边那个是不 是鼓了,先拆卸再测看看还短路吗(这个电源板是有两个光耦吗?)

网友:
贴片板维修困难,先下下资料,在解决。本人修过一些电脑电源的,有一半的都没修复,贴片的更是放弃,烧毁个电阻你根本看不见型号,资料为先。

网友:
主动式的吧,先找类似的资料为好。

网友:
这种修起来是有点麻烦的,主要是没有资料,工作模式又不清楚,

网友:
确实很新,不可能是电容问题,有三个光耦:一个待机;一个待机保护;一个风扇和保护线路。
看来还得通电检测辅助芯片。

网友:
会不会是主变压器有问题呢,管子全短路了,很可怕!

网友:
这么壮观的电源怎么会坏?

网友:
这么好的电源值得修修!
先修待机,再修主电路。
别忘了先串联个灯泡。

网友:
我看还是找个师傅修吧!这个电源不错,修不出来有点可惜了。

网友:
先多查查资料吧,到手上才能确定

网友:
这个电源三年保修啊.给你拆,无有了,可惜,只有自已慢慢搞了.

网友:
先通电量一下有没有+5VSB电压,没有这个电压的话一定要先修出+5VSB电压来再修其他的,你说量+12V短路到好多欧,假如有20欧左右就是对的。

网友:
这种是服务器电源,坏了不好修,备件不好找。

网友:
后级电路有问题,查后级电路

网友:
后级坏了就不怕了,是坏的元件就换,应该能修好。。。。。。。

网友:
如果是同步整流,那就难修了!你看看12V的那个是肖特基还是MOS管先!

网友(2013-05-21):
这个电源的做工很不错,看一下主动pfc电路。

网友:
没烧保险应该好修,先换了损坏的元件,再检测一下,如果没问题就串个60瓦灯泡上电试机…………

网友:
主动PFC的电源,串灯泡不好使,在开始维修高压部分是可以的,但是一但高压部分好了的话,那灯泡就常亮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还有短路呢,呵呵,我试过了,后来还是听一位高手告诉我直接上保险搞掂的,楼主这个TT的电源在TT系列里属于中端(TR2)系列,与高端(Tough power )比较,缩水还是很明显的,TT就爱用CM6800+PSxxx什么的,不过这种电源维修起来确实够麻烦的,够复杂的,慢慢来吧,备好料,随时准备换新就成,总能把它整好的,

网友:
TR2确实是这样,只有三个光耦,没有+5+12反馈保护线路。

网友:
修电源我在行,一般情况下,这种不烧保险,启动保护的电源遇到的也多,可以一级级断开后极整流查找,但千万别断开有反馈控制和保护的线路了,大部分都是后极短路造成的,很好修,要胆大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