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求推荐

楼主(2013-03-24):
昨天晚上用那个垃圾万用表用的时候,发现不准确了,手贱的就拆开来准备清洗下,谁知道拆下来就掉了一粒滚珠,然后去擦转盘上的弹簧片,一擦弹簧片掉下来了,哈,这下好了,不知道弹簧片装哪个位置了,折腾半天装上调试,都没用,只有放弃了。现在求各位大大推荐一个好用的表,测量准确,性价比高。另外福禄克15B怎么样?关注了一段时间,褒贬不一的有的人说还不如国产的优利德呢。求推荐 !!

补充内容:最后考虑还是买了个福禄克F17B,试试名牌啥感觉,谢谢各位了!

网友:
福禄克17B  哈哈 我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如果你考虑国产的话,你了解一下胜利VC70A,VC70D,功能转换开关全是轻触按键,取消传统的机械转换功能开关,从设计上看,应该比机械功能转换开关好得多。因为没有机械磨擦,不存在接触不好的可能,这避免了表的不稳定性,仅供参考。

网友:
触摸的?我得去瞧瞧

网友A:
有太多的人说胜利的不行,我用的也是胜利的,不过保险还在用福禄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太多的人说胜利的不行,我用的也是胜利的,不过保险还在用福禄克的吧。。。。。。。

确实是很多人说现在的胜利不行了,我也想用福禄克,但是高端的咱买不起,低端的评论也不咋的,难道低端的真的不行?比如说15B  17B什么的

网友A:
我想高端的是好些,低端也不是不能用吧,至少比胜利的要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高端的是好些,低端也不是不能用吧,至少比胜利的要强吧。。。。。。。

不知道哦,有没有谁用15B  17B之类的出来写下感受!

网友:
胜利VC890C+网购价72元,多送节电池,价格合理,重量不太水,用了几个月,还不错,精确。寿命有待考验。

网友B:
15B用了2年多了,每天都用,一直很稳定
电池也没换过
就是测阻值有点慢

网友:
唉,便宜的用着不放心,贵的又高攀不起,纠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B用了2年多了,每天都用,一直很稳定
电池也没换过
就是测阻值有点慢

15B就是速度太慢

网友:
15B 17B 18B 都是福禄克针对大陆市场的低端货,最大的缺点是电阻测试速度比较慢,15B 17B没办法测试LED,电压太低了。优点是用料,工艺,手感都很好,PCB都是四层板,耐用,可靠。

网友:
用了好多品牌
用來用去還是覺得福禄克的比較好用
覺得比其他牌子穩定精確

网友:
和楼主同问,现在有点答案了,谢谢大家!

网友:
我一直都在用 福禄克12B 可惜液晶有点漏液了,现在又买不到这液晶配件了。

网友:
我用台表的!!!利达856!!!!

网友(2013-05-08):
15B、17B、18B都是福禄克里的垃圾,15B、17B电阻档很慢也就罢了,还不能测LED,是可忍,孰不可忍!18B倒是可以测LED了,但慢的问题依旧,价格嘛,又高了一档,唉!
建议对于低于1000元的新福禄克不要考虑,性价比太差了,但可以考虑一下二手的。

网友:
我一直用利达856台表!!!!

网友C:
听说优利德拨盘镀金的,不会出现接触不良。楼主不妨研究一下。
17B嘛,感觉完全不够用。
胜利还是算了,我就是受害者。

网友:
UT61   或者 福禄克177 179 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听说优利德拨盘镀金的,不会出现接触不良。楼主不妨研究一下。
17B嘛,感觉完全不够用。
胜利还是算了,我 ...

优利德全系列镀金 了?还是有几个型号?说说,17B到手了确实感觉不够用,一个感觉就是皮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优利德全系列镀金 了?还是有几个型号?说说,17B到手了确实感觉不够用,一个感觉就是皮实

大概是2009年吧,UT厂的人说他们好像采用日本工艺进行镀金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用过几块UT39A、58,还不错,没有国产表常见的接触不良问题。
17B除了电阻档低阻测量时要耐心等稳定之后再读数(采用相同芯片的UT60也有这个问题)和不能测LED外,用于维修足矣。我用15B(17B的简化版)1年多,觉得特省电。

网友:
利达856台表

网友:
我用的是:福禄克117  很好用的,

网友:
买福禄克吧,要的就是这个牌子,看自己的预算,要买高档的就买个二手的,低端的就买新的吧。

网友:
宇光版主推荐的几款福禄克电表,说得很详细,就看楼主的选择了。

网友(2013-06-08):
太贵的用不起啊

网友:
优利德 UT61E

网友:
优利德 UT61e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
我用 胜利牌子的 用10天不到表就不准了,必须换电池才行,量3.3的电压有3.8害得哥以为3.3那边输出有问题,找了半天

网友E:
15b 和17B你买到就后悔。还得拿个表在那里备用。以前我公司有一只17B买回来几年没有用到50次,全用我的垃圾表。你用了你知道

网友:
我推荐优利德的表.作工不错.外壳作的精致.内部作工也升级了.反正我的优利德UT70D.拆开看过.内部全部是机器焊接.没有手工痕迹.焊得工工整整.板子是玻纤的.也挺厚的.估计是1.6mm或者更厚一些.只有输入部分有直插元件.其它都是贴片.内部有钽电容.固态电容.颇有点fluke味道了.我感觉作工用料方面.优利德在国产当中可以数一数二的了.拨盘据说也是镀金了.不会接触不良的情况.稳定性还好.速度够快.有人说优利德读数不准.偏低.我感觉还可以..又不是搞科研.要那么精确干嘛..万用表.稳定耐用才是正道!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5b 和17B你买到就后悔。还得拿个表在那里备用。以前我公司有一只17B买回来几年没有用到50次, ...

...15.17B都用过  17一直在用 感觉用着挺舒服的  稳定 精确 省电  速度慢真没感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15.17B都用过  17一直在用 感觉用着挺舒服的  稳定 精确 省电  速度慢真没感觉出来!

你确定很舒服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