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7迅速掉电故障,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3-03-24):
板号是广达的KL8,独显的。。现在情况是上U,上内存,触发至0.9左右掉电,多次测量得知CPU复位都出来了,且供电都正常。。。不插CPU和内存到0.3也迅速掉电,没有思路,求各位大哥指点下。。。。另外问下南桥是HM65的,桥上面唯一的一个电容掉了有没有影响。。两个BIOS都已经从好板上换过,CPU供电芯片加焊过,EC加焊过

网友:
把桥上的电容补上再说

网友:
求这个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