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03-24):
客户送来一台CQ40,故障是刚插上电源,电流能跑到0.13,然后变成0。再开机没反应。这个本是Intel 的CPU,但是下载了图纸却对应不上去,最后用AMD的图纸才对应上去,感觉很奇怪。
测量没有3,5V。各大电感阻值都正常。测量tps51125,16VIN有电压进来,8脚和17脚都没有3V,5V,这时候测量13脚EN0,8脚,17脚的对地阻值,发现8脚的阻值为0。3V的线性电压短路。

电路图,+3VLP转成+3VL后,供给KB926QF供电,测量33脚也是短路。TPS51125的封装方式很害怕拆,所以拆下IO再测量其33脚,发现不短路。这个IO是 KB926QF,尾号是D3,但是我手头上只有尾号为C1的芯片,查了一些网站,只说到D3和C0可以代换,但是客户急着要。把C1装上去,测量供电脚不短路,再测量51125也不短路。把电流调小,接上去,发现接口的灯已经亮了,这时候开机,LOGO出来了。再进系统测试,所有的功能都有。所以在我看来,D3和C1也可以代换。
小弟是新手,每次接到笔记本都习惯上论坛来查帖,这次是第一次发帖。套用YY的一句话,求鼓励,求加分。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91316102\QQ\WinTemp\RichOle\_~BECOB}L(8URILYFCC}[$4.jpg

网友:
新手有如此的电路分析。很不错···

网友:
想你学习,很有成就感,一起努力,赚钱第一

网友:
不错嘛,一针见血!技术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好贴,给你顶一下

网友:
好思路~樓主的功夫了得!!!!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0315-1-1.html

德克蓄电池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继续努力啊!分析的 不错。

网友:
EC短路,好多不是EC时就麻烦了。

网友:
  大师再写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思路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思路明了了  就好修机器

网友:
我有一个和你的这个问题差不多,,I5的新本进水 VREG5短路,看样也可以拆拆EC一试了,学习了

网友:
好贴!刚修个上网本跟你的问题差不多!

网友:
思路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维修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没有配件的情况下只能寻求代换了

网友:
其实刚插上电源电流跑到0.13就肯定有短路

网友:
楼主前途无量

网友:
让我学习了一把

网友:
牛人,用amd的图纸也行

网友:
维修思路很不错噢 呵呵

网友:
一般短路的话,我都会烧一下来确定是哪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