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显存显卡换过还是花屏维修

楼主(2013-03-24):
海尔T68以前用户修过显卡,一年以前在我这里换的G86-631-A2黑胶改良版,拿来屏不亮。徒弟用吹风吹了一下显卡,可以点亮。我回来后看到那个黑胶显卡心里明白了,那个显卡就是在深圳买的一批假改良版,具体识别方法我在本论坛上已经发过图片了。基本上都返修了,这可能是最后一片主板。唉,都是假芯片惹的祸。
直接换显卡是2012版白胶全新,换上后花屏,是上的无铅。我对自己做BGA的技术还是比较自信的。估计不是显卡的问题,把显存全部重植还是一样。其中测过显卡显存和供电没有发现异常,要说一下的是显卡上FBAVREF几个显存上的电压量过是0.72左右,有时0.68左右。这可能是表的误没有管它。
于是找到配件盒中两片一样的以前用过的也不知好坏的显存换上,还是一样花,于是把取下的两片显存换到反面一样花,难道这二片中有坏的???
从深圳发6片显存回来换上4片,一样花,再取下二片把没有用的那二片换上还是花。
又换一片全新的改良版显卡,万一是那个BGA没做好反复做显存方向反了,但是涛声依旧。
把显存全部拆掉老老实实坐来来打点位阻值: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所测点。点位图如下

第一片显存所测数据如下:信号定义一下方数据为实测数据

但是则测第二片显存引脚时发现J2引脚为765,按说几点片显存这里应当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查点位图发
现这个点是1.8VS经二个电阻分压来的。上下面对面的二片显存共用一组。其中一组的上方一个电阻接1。8VS,但是这一点与另一组的1.8VS不相通,看来中间已经断线了。仔细查后发过其其过孔线的反面孔已经变黑了。直接把1.8VS接到这里,然后测其它引脚其本没有问题。于是把原来的显存全部还回去试机OK.
最后测那个电压标准是0.72V,不太明白的是既然开始已经断线但是那个点仍然有0.7V左右的电压。
附上T68的点位图。文章有用别忘 了加分哟,写起东西才有积极性。

网友:
显卡的出现一组REF电压不对实在少见,值得学习谨记.

网友:
这种现象的确是很难遇到

网友:
楼主真细心  有耐心   一个个点的阻值全给测出来了

网友:
不错,用这个态度修,肯定 能修好大部分的板子。。。。

网友:
做维修还是要仔细认真什么都搞定了

网友:
牛!!!真的牛!!几时有你这技术!人民币也就不用担心了!

网友:
做这样的维修算详细了,一般显存我都很少动,主要是人懒,哎,向LZ学习了!

网友:
细心仔细+不厌其烦+自信+经验=成功

网友:
做维修细心是基础

网友:
不抛弃,不放弃..乃真正的维修员...

网友:
高手。亮显存的定义数据图纸都发出来了。只是那些英文看不明白啊

网友:
真的佩服 一般做显卡后就得丢了

网友:
基准电压不对 ....这么细楼主都能查出来 确实不错 细心 耐心是关键

网友:
想知道楼主这么修板的精神动力是从哪来的,相信大部分人做不到,望解

网友(点评):
因为我做显存是用下加热加850做,很快,花屏机我维修过好多例都是显存引起的,习惯了,这个机器是老用户别人很相信这里,价也报了400多,去年收过一次钱今年又收钱别人没说什么,做不好都觉得对不起用户,信用很重要

网友:
看来楼主也是被逼出来的啊!确实有的客户很好,你自己做不好都感觉对不起客户啊!有同感啊

网友:
到底是哪里断线了呢?有电路图我才看的明白

网友:
花屏问题修到摘了显存再一个个的点测量阻值和电压,佩服楼主的专业精神~实在考验细心和耐心。

网友:
一般显存我都很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