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进来解答!!!

楼主(2013-03-24):
这个三极管的画法对吗???

如果是对的。那它是NPN还是PNP

网友:
pnp
在笔记本电路中这样画

网友:
这个符号是PNP的三极管

网友:
看你怎么应用了

网友:
pnp数值三极管(不知对不)

网友:
PNP的三极管

网友:
好像叫带阻三极管吧。PNP的。

网友:
这种属于晶体二极管,是PNP的。与一般二极管的导通是相反的

网友:
数字三极管 PNP 正确

网友:
这个PNP管子,加有偏置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