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不能用耐压600V的1940代换耐压900V的K2611啊

楼主(2013-03-24):
想问下为什么同样的电路形式,384*配一个大功率场管的电路,有的用600V的管子,而有的用900V的管子,为什么?
和频率有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求助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600V和900只是耐压参数,频率也有区分

网友:
问下如果用1942代换K2611的话,是不是会马上就炸掉?

网友:
通常可以代换,但功率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这种代换最主要的就是注意功率。至于耐压值,可以根据供电电压来确定,如果是主动PFC,要求会比被动式PFC要求高。

网友:
我经常用耐压600V的电源管代替900V的电源管,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不过具体还是要看实际电路应用

网友:
1942?是C1942吗?是的话,最好不要这样代换。晶体管和场效应管相换,你说呢?

网友:
那样的话估计要降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