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这个温控风扇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3-03-24):
这个打磨芯片U1是NZXT Crafted Gaming ARMOR机箱上的温控风扇电路中的芯片,有两个控制风扇速度旋扭,共4路风扇可调速。
是什么呢?

网友:
有可能是比较器

网友:
找出供电脚和接地脚,然后查找一下输入、输出脚,与四相比较器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对 14脚的比较供电和接地在中间

网友:
很像可调电阻!

网友:
有电感,像是DC-DC变换器,

网友:
有电感,像是DC-DC变换器芯片

网友:
像是DC-DC变换器

网友:
像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