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集成 进水机之艰难维修

楼主(2013-03-24):
接到客户一台T61的本本,客户说笔记本进水了,不开机。报价后,拆机一看,晕,U28处惨不忍睹,进水氧化严重,还断了几条小腿腿呢。还有,背面一看,更是晕呀!既然说修了,那就修吧。
说干就干,把U28换了再说,把它对应的板背面洗涮涮,再定眼一瞧,顺眼些,还是有很多氧化的痕迹。先不管了,万用表打了下各大电感,看有木有短路先,还好,无明显短路。再重点量量U28处稍大的电容,也木有短路。那好,既然没有短路,哥就要加电了,一看,可调电源电流显示为0.003 ,还不动了。正常的话,拨掉COMS电池是自动触发的。
示波器,无3V5V,量U4121脚有20V电压进来,第4脚无高电平,第5脚和第6脚,无高电平,5ON36ON5R405R866零欧电阻到U2876脚。打76脚也是低电平,量阻值正常,看来和U28氧化这一块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推断是正确的)

那就锁定目标重点找U28氧化处和与之相关电路。本着先易后难,快速处理的原则,以及有针对性的找到故障点。根据经验,进水氧化处有电压的地方会严重些,电压越高会越严重。接到客户一台T61的本本,客户说笔记本进水了,不开机。报价后,拆机一看,晕,U28处惨不忍睹,进水氧化严重,还断了几条小腿腿呢。还有,背面一看,更是晕呀!既然说修了,那就修吧。
说干就干,把U28换了再说,把它对应的板背面洗涮涮,再定眼一瞧,顺眼些,还是有很多氧化的痕迹。先不管了,万用表打了下各大电感,看有木有短路先,还好,无明显短路。再重点量量U28处稍大的电容,也木有短路。那好,既然没有短路,哥就要加电了,一看,可调电源电流显示为0.003 ,还不动了。正常的话,拨掉COMS电池是自动触发的。
一个电阻,一端有近20V的电压,另一端没有,找块料板一量,是10欧的电阻,再看修的板,此处是有氧化的痕迹,一量,开路,心中一喜,根据经验,是不是搞定了。赶紧取下,我去,一端氧化的地方,焊盘也脱落了,刚好这20V的PCB走线较宽,用小刀片刮刮露铜,电阻就近的地方焊上,虽然是斜在哪里,但牢固。满怀期望的加电,*脏话*,电流还是老样子。那只有继续呀!看了看图纸,有很多3V经过100K或47K的电阻到U28。再用示波器打,哈,又打一个电阻一端没电压,用万用表200K挡一量,阻值偏大。换,心想,这下总该可以了。加电,靠,还是那样,真是希望大失望也大呀!再打,再查,再量,哈,又发现一个小咪咪电阻开路。换,加电,我去,还是老样子,到此,哥已经很淡定了。那只有再继续,做好打攻坚战的准备,要不然白忙活了,只有苦劳加疲劳,但是没有功劳。就这样搞到第6个电阻的时候,加电,哈,这次奇迹终于出现了,电流终于露出了笑脸,不过内存,什么情况,一瞧,哈,没插内存,插上,终于显了,真是久违的IBM  logo画面,此时倍感可爱呀!
同行都知道要保一个月,为了安全起见,把看上去氧化严重的小咪咪电阻,还有氧化严重的小电容通通换掉。装机,测试,进系统,测功能,OK,终于搞定了。
好久没打这么多字了,写此贴希望对同行,特别是新手,修进水机有所帮助,见图见真相!此为换下的U28:

网友:
哎,ibm这个机器就是进水的多呀,我都不知道那时候在工厂修了多少啦!

网友:
我碰到这样的机子。直接换板。

网友A:
han。。你还新手呢。。牛的很啊

网友:
手上备有这样的板有问题就换 修了不稳定

网友:
支持一下 ,修这类机器需要细心加电路基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an。。你还新手呢。。牛的很啊

一看就是新手,没有一点修IBM的思路,他要知道这TB出VCC3SW的条件,这板直接秒

网友:
不错又长了见识今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新手,没有一点修IBM的思路,他要知道这TB出VCC3SW的条件,这板直接秒

像这种进水氧化严重的板子,又不是一个故障点。“直接秒 ”是不是说的太轻松了。

网友:
前天我也修了一台T61进水机、没有公共点电压、氧化处洗刷后,量各组电感无短路后、上电测量没待机、在量了下TB的59脚电压为0V,此电压是由VIN过来经20欧电阻再到TB的59脚,此电阻一端连VIN,一端连TB59脚,最后发现是电阻与TB59脚中间开路了,飞线后就OK了

网友:
高手啊。。。   真有耐心  我要是遇到进水这种比较那个的直接换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进水氧化严重的板子,又不是一个故障点。“直接秒 ”是不是说的太轻松了。

修个这种电路,有那么难?我这里一个月最少10多台IBM的,修多了

网友:
IBM的机器比较那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个这种电路,有那么难?我这里一个月最少10多台IBM的,修多了

看来你IBM本本修的多,你不是以己之长和别人比吗?

网友:
好厉害的维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