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硬盘还有救吗?

楼主(2013-03-24):
本来这硬盘坏了一个固件,写了几次模块还没写好,就写轨道了,写完后就成这样了,还有救吗。还要问一下,一代盘是怎么做自效准的,没有了28模块

网友:
你这个是wd的吗?40g的扔了吧。。。不够电费的钱。。。

网友:
低格,再分区,在hddreg检测修复,无果报废。

网友:
这种盘写不死的,   格式化固件区,重写固件就可以了
这种盘好修,只是价值不大了,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
拿来练还可以的。

网友A:
现在好多盘坏了,好可惜,不能修

网友:
一般写不坏的,你试试低格

网友:
你们修盘是用什么工具修的,盗板PC3000可以支持三代320G自校准吗?

网友:
怎么就报废呢?可以用来练拆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盘坏了,好可惜,不能修

不是修不了,只能说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盘坏了,好可惜,不能修

我也不会的,呵呵,技术问题

网友:
这样的盘可不是好修的

网友:
这里还真是什么都有。。。我也有好多坏硬盘,只是都丢给回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