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是怎么通过软件(或者操作系统)控制的硬件的?

楼主(2013-03-24):
比我我在桌面点击关机后,电脑就执行相应的关机的动作!请问这其中的内在本质原因是什么呢,不要太笼统啦,举个例子也可以啊!

网友:
   等高手回答

网友A:
关机过程很复杂的。大致如下:
单击关机--系统API函数调用(结束运行中的程序、保存数据、关闭窗口)--调用高级电源管理(IO中断)--终止各模块驱动运行--关闭各功能电路供电--关闭主电源供电

网友(点评):
点击关机,操作系统自身控制关机,不会调用相关API。API是给程序员提供的一个接口,比如你用Vc写一个程序,运行这个程序就关机,这才需要调用操作系统提供的关机API。比如Xp的关机API是ExitWindowsEx

网友(点评):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这个是API的全称,应用程序接口

网友:
長見識ㄌ!謝喽!

网友:
建议您看看中断程序设计,用户的一切操作都是通过中断来完成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e141dd92daef5ef7ba0d3cb6.html这里是中断大全。你移动一下鼠标,就要产生N个中断。你敲下键盘,也要产生中断。

网友(点评):
嗯ˇ!非常感謝!幫忙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过程很复杂的。大致如下:
单击关机--系统API函数调用(结束运行中的程序、保存数据、关闭窗口)--调用 ...

谢了!说的很好!赞!

网友:
这个太深度了,学识浅,帮不了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