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1音箱低音炮一通电就出现很大电流声

楼主(2013-03-24):
没接任何音源,2个小卫星箱也没接,一直"嗡"~~~~~~响,很大声,已经换了功放TDA7360和运放4558,请教下正确的检测思路

网友:
检查滤波电容 接地等

网友:
音响线换一根,不行就是你电源插板或者是插音频的接口有问题或被其它的电器干扰了,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在放歌的时候爸妈的电瓶车在充电,就会干扰拔掉后正常。

网友:
完全没接任何线,没有外来干饶没的,怎么检查电容,外表没问题,如何靠测电压来判断,例如TDA的输入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正负供电是否对称,先排除供电问题,再排除干扰源,先短接功放块输入端,如果还有嗡声就是功放级自身,否则查前级

网友:
先排除供电是否有杂波再就是排除音源

网友:
应该是电压问题

网友:
换了变压器还是一样,也排除输入电源问题,怎么短接功放块输入端,短哪两个脚

网友:
现在断开7360第一脚就不响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
第一脚是输入1 那问题就出在输入上了 看看输入电容 还有输入1是否有重复接地

网友:
现在把7360一脚焊上.,把整个4558拆下空着还是响

网友(2013-04-25):
如果响度与音量调节无关,同时排除IC问题,检查整流管是否反向击穿,但这可能性委小,另一个检查整流电容容量减少或虚焊而至电流有波纹.

网友:
看看双12V整流后的电压是多少。还有你的双12V~ 是通过整流管整流的还是桥? 最好换成桥,就可以了,然后换掉两个25V3300电容

网友:
电源滤波,输入屏蔽可靠接地。

网友(2014-12-18):
并几个大容量的电解电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