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延迟

楼主(2013-03-24):
我今天遇到惠普i5机子。高配置就是打字延迟超厉害。CPU温度不过50,其他一切正常,就是打字延迟,求解。

网友:
在操作面板菜单下得键盘和鼠标设置里更改设置即可

网友A:
如果 系统没问题 就是 硬盘有坏道

网友:
对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pe 正常吗

网友:
那台机子上网看电视玩游戏都可以就是打字延迟的厉害有时还会卡死,如果像你这么说进PE打字OK,说明输入法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 系统没问题 就是 硬盘有坏道

硬盘坏道会针对一软件么,那台机子其他一切正常就是打字延迟厉害,有时会卡死。

网友:
我的机子最近也是,不知什么原因I5的处理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