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蓝屏死机代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24):
我的电脑装的是XP系统,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这种系统蓝屏死机代码是什么原因?

STOP:0X000000A(0X98FFFFF4,0X00000002,0X804E75F6)

网友:
用蓝屏代码查询器1.1.9(包含最全的蓝屏代码)查了一下,说是环境问题,不懂环境问题 如何解读,请赐教。

网友:
硬盘数据线接触不良或硬盘有问题!

网友:
这种病症很多,夏天来了,电脑里灰尘太多容易造成死机蓝屏等!!内存有没有松动,是开机到windovs之后蓝屏?如果是,改硬盘模式,还有可能显卡有问题。

网友:
进系统蓝屏,先改硬盘模式,   然后硬盘有无坏道    等 等

网友:
不是开机到windovs之后蓝屏,是开机启动正常,已经工作了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之后出现,出现的次数不多,大多数时候还是正常的。

网友:
内存或硬盘首先是考虑的对象。

网友:
我那电脑关机后蓝屏,代码经常变化

网友:
檢察一下顯卡,記憶體
可以拔起來用擦子擦一擦試看看

网友:
内存或硬盘

网友:
换个CPU或着换条内存试一下

网友:
蓝屏情况有很多种能引起的,内存,硬盘,系统,外设等等,比较复杂,只能一个个排除了

网友:
内存 硬盘 数据线  主板

网友:
内存,硬盘,最后CPU试下

网友:
首先把内存条搞搞,再重装个系统看看呗,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不然就硬盘

网友:
我以前有一台插USB也会蓝屏  你拔掉所以USB口试下

网友:
CPU、内存、硬盘
硬盘数据线接触不良
顯卡,記憶體

对了,我的主板是集成显卡,不是独立显卡。

以上硬件都属于环境问题的范畴?

网友:
换一条硬盘线看看··

网友:
好像LZ问的是原因,大家都太热情了

网友:
昨天又出现了,详细提示如下:

A Problem has been  detected and windows hasn been shut down to prevent damage to your computer

IRQL_NOT_LESS_OR_EQUAL

if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ve seen this stop error screen,restart your computer .if this screen appears again,fpllow

these steps:
check omake sure anynew hardware or software is properly installed.
ifthis is a new  installation,ask your hardware or software manufacturer
for any windows updates  you might need

if problems continue ,disable or remove  any newly installed hardware or software.Disable BIOS memory options such as caching or shadowing.
if you need to use safe mode to remove ordisable componens,restart your computer,press F8 to select Advanced Startup Options,and then select safe mode.

STOP:0X000000A(0X98FFFFF4,0X00000002,0X00000000,  0X804E75F6)

补充说明:前段时间也出现过一次.是开机以后正常工作过程中出现,并不是开机启动的时候出现,出现的频率不高,偶尔出现
机器使用两根内存条,一根256MB,另一根512MB

网友:
代码每次都是一样吗?我的每次不一样,后来换系统OK

网友:
内存,硬盘,硬盘线,主板,都有可能,有配件的话可以试试代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