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V拆CMOS电池自动开机,进BIOS,安装上不开机。

楼主(2013-03-24):
华硕K53SV拆CMOS电池自动开机,进BIOS,安装上CMOS电池不开机不开机。开关有3.3V,按开关也有跳变,有更换过EC,故障一样,没有图纸,不知从那下手,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EC 那边有问题。拆电池是自动开机

网友:
EC应该有问题,上次我也遇到过,换掉EC就好了

网友:
换个 EC   周边的 电路看看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南桥的事啊

网友:
南桥问题  换个试试

网友:
还是先从BIOS下手好些

网友:
没有见过  解决了 发来分享下

网友:
南桥和EC重点查

网友:
我刷过BIOS,更换过EC,没有图纸,是同行维修的,没有钱赚,看来只能放弃。

网友:
查查RTC电路。测COMS两端阻值。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