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通过改变TL431分压电阻从而改变电源输出电压的一点经验,老鸟借过

楼主(2013-03-24):
    不知道大家有没用碰到过更换电源板的时候电压输出不符合的问题,比如一些驱动板需要14V,而手上只有12V的板子,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是可以通过改变TL431的分压电阻从而提高或降低电源输出的。
    下面我举个例子,我手上有一个19V 3.5A的笔记本电源,但是IBM笔记本的电压输入要求是16V 3.5A,拆开电源发现PWM芯片是CR6850T,反馈脚是7脚直连到光耦三极管那边,二极管这边的431的控制极分压电阻R1是51K,R2接地是7.6K,通过431公式VOUT=2.495*(1+R1/R2)得出输出是19.23V,符合此电源标称,我把R1电阻改成20K,R2改成3.63K(这种电阻比较容易找到,3.63K的电阻只要3.3K和330R的电阻串联就行)就可以得到16.24V的输出了,上图我已经改造过的电源,输出是16.22V,这个只是合适小电压改变,提高或者降低几V是没问题,如果48V改12V的话就要连PWM芯片也换了。
当然如果觉得公式麻烦,可以用论坛里的常用电子电路计算器,比较形象简单

最后附上这个计算器的程序吧,这个工具用到的地方很多,比如主板的CPU供电芯片的EN脚也是经常坏掉分压电阻

网友:
电压改一点点没事。 以前有些电路板带电位器的,就是这种原理。

如果改的太多,会影响到VCC的电压,有可能电源会不工作。

网友:
楼主比较厉害 不过有这时间干点啥不行呀 没啥价值呀  还不是原装的也用不住呀

网友:
不错,挺好的,我也改过一些。

网友:
不错。这个很久前改过。

网友:
不错,值得一学

网友:
做为维修。动手能力强好是好的你们说是吧。

网友:
没改过直接卖新的  客户一般不要翻新的

网友:
恩 不错 可以应急!

网友:
这个,计算器我用过效果还不错,只是会让人变懒

网友:
这个抛砖引玉的想法很好,我就试过了为了15V的

网友:
这个抛砖引玉的想法很好,我就试过了为了15V的 驱动板电源,而手上只有12V的大动干戈剪电源板

网友:
很好!可以应急用,分享了

网友:
省了自己计算了,收藏了

网友:
还是觉得,花点钱买个可调电源好一点。。。。。。比较专业

网友:
这种方法不错,能应急,如果当时没有这种电压的,要是帮客户订的话不一定能等及

网友:
好东东呀,学习了

网友A:
如果我要改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它输出的是12V和5V。如果我把12V的这组调到15V、5V这组不变,怎么改,因为它的取样一般取5V这一组,有些是12V和5V都同进取样到431。这样会把两组都提高或下降了

网友:
不错不错。真是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要改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它输出的是12V和5V。如果我把12V的这组调到15V、5V这组不变,怎么改,因为它 ...

5V端串二极管,普通二极管即可,这时就用考虑高频了,因为已经是直流了

网友:
自己修用可调电源,卖客户卖新的。不过经验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5-06-05):
是应急不错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