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讯MCP78主板CPU温度高求救

楼主(2013-03-24):
海讯MCP78主板CPU温度高求救,进入BIOS待机装态,查CPU温度就有51度,开游戏听音乐运行多几个东西,就温度升高,接着掉电,各硬件都换过了,测试是好的,就差主板了,请教大侠们是主板什么部位问题,AMD MCP78主板,已经换过CPU座了也是一个样

网友:
在线求救,路过的大侠请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
CPU电压  VTT电压 内存电压是否有过高  CPU座子上温度控制信号是否有问题???

网友:
走过路过给点意见呀

网友:
惨,主板还是放着凉着......................

网友:
将cpu上的盖子用刀片割开,很管用的

网友:
你搜一下  基地。AMD  CPU维修。。。刮开加点硅脂。

网友:
CPU是好的,换别的CPU过来也是一个样,开多几个程序,CPU温度就上来了,接着自动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