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V星945pl neo5开机进MSI 画面死机

楼主(2013-03-24):
V星945pl neo5开机进MSI 画面死机 怎么修 CPU旁的电容鼓包了 已经换了还不好
cpu

网友:
南北桥旁边的电容也要更换才可以

网友:
哦 量了下 南桥坏了

网友:
LOGO 挡机一般南桥坏的多

网友:
吹一下桥 耍一下bios 一般这样的话 不上硬盘试试

网友:
北桥老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