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L193W屏幕出现问题

楼主(2013-03-24):
联想显示器L193W屏幕出现问题 请问下是哪里的问题 驱动板 屏幕线 还是液晶图片借用网络上别人的同样情况的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加焊一下,或者把屏线接口用烙铁拖一遍试试。

网友:
看视屏挂了

网友:
屏坏了,闪屏。我也有块屏,闪屏,要修屏上的电路。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 如果是发红 就更换mcu 和24c08

网友:
屏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