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设置保存不了,电池电压与COMS跳线电压正常

楼主(2013-03-24):
    我修到一块865主板,开机进系统正常,但是进COMS设置却保存不了,我查了电池和COMS跳线都正常,待机的时候也有电压,请大家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比较大,回答的好我会加分

网友:
南桥故障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查下cmos电路

网友:
估计是COMS电路有问题。。。

网友:
造成这个故障的· 1  COMS 电路问题  2 南桥  3  BIOS   自己排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