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1s 花屏 找不到 毛病

楼主(2013-03-24):
惠普4411s  这个笔记本原来那过来的时候屏不亮 别的地方好的 我换了显卡以后 亮了 机子装好了 以后我忘了 无线网卡  。 无线网卡装好 以后 装起来的时候,压屏显, 机子装好了开机了 但是 按屏 加焊显卡 不亮了 换显卡他自己的屏不亮 未接屏 图片的一样 花屏 这个撒问题 找不到 换显卡 3次 一样 未接屏 花屏   自己的屏不亮

网友:
会不会弄到显存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问题。

网友:
楼主机器和我这台毛病一样。。期待大神能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3980-1-1.html

网友:
估计是显存虚了

网友:
楼主还可以考虑排除一下显存(加电的时候是不是发烫,我以前有碰到一个,故障现象是加电无显示,做了显卡多次,无意中摸到了显存烫了一下,更换掉成功。);另一个就是查一下显卡供电(这个可能性估计不大,不然缺电压应该是没有显示才对。)

网友:
很有可能是其中一个显存坏了

网友:
显存 换了 也是一样的

网友:
显存没发烫 显存换了  两次 又不行

网友:
显卡后面 丢了 两个 电阻 我装了 一样的 还不行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楼主要重新编辑下了 看的我晕头转向的 我上次也出现这个现象 原来是内存脏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磁到过,一、先按图纸查一遍显卡的供电 有很多小电感供电的 好几组电压 分别都查一下 上次缺一组就这样  二、显存供电也查一遍 都正常的话换显存

网友:
肯定是掉东西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掉件,再就是显存了

网友:
记得AMD芯片组的北桥易坏

网友:
看看掉件了没,或者是北桥和显卡之间是不是弄断线了,我修到过一次,不显换显卡花屏,后来仔细看板,原来有根线断了,拖锡弄上就好了

网友:
供电,显存都排除的话,你这个肯定是掉件或者断线,

网友:
今天遇到了一台暗屏的LED,首先,把屏的问题排除了,然后查电压,电压19V没有,问题找到了,顺着电压找,找半天,最后发现是电容短路了,坑爹啊,直接去掉OK。

网友:
是不是显存供电的问题啊

网友:
显存
有问题

网友:
LZ修好后跟大家说一声,在此交流

网友:
肯定被楼住整掉件了。

网友:
一:供电二:掉件。查吧。。。

网友:
有显存虚焊了

网友:
估计是显卡问题。

网友:
找下看下是不是自己拖锡的时候拖到了掉件了

网友:
显卡 换了5次不行   显存换了一次也不行  是不是电路烁掉了 我也不知道 电路烁掉了 有没有办法  电路板能烁掉了吗

网友:
显卡换了3次  显存换了2次 还有花屏  我觉得烁掉了 电路板  电路板能不能烁掉了   如果电路板烁掉了 有没有办法

网友:
电路板没检查 先检查那里 显存吗 ?还是显卡吗?

网友:
建议楼主重点查查显存这一块,期待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