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修了个宏基的液晶显示器,拿出来分享一下

楼主(2013-03-24):
宏基X223HQ  原故障白屏,驱动板各处电压都有,只有屏供电没有了,测得屏供电电路上MOS管坏了,换上一下,上电,一股青烟袅袅升起,MOS管又挂了,测液晶逻辑板上屏主供电对地阻值正常,无语中再次换上MOS管,没有接屏线,屏供电5V有了  断电再接上屏线,果断看到一缕青烟,郁闷中开始跑逻辑板上屏供电电路,发现在一个二极管之后,对地阻值很低,测量后发现有电容被击穿,更换后,故障解决

网友:
是二极管的事

网友:
楼主胆真大,冒烟了还直接上,后级咋也得好好查查再上啊,白瞎了只管子。

网友:
屏电路板那么薄 没烧个洞就很好了

网友:
LZ好威武啊,小女子崇拜的一米一米。

网友:
还是多多看看电路吧。。。。多多积累

网友:
烧机啊 拉个5v

网友:
难道楼主就是用的烧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