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下管丝印为FR3711的烧了

楼主(2013-03-24):
靠近G脚上印有3V S脚上印有1L 是什么意思 怎么代换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品牌:IR/国际整流器
型号:FR3711ZC
种类:绝缘栅(MOSFET)
沟道类型:N沟道
导电方式:增强型
用途:NF/音频(低频)
封装外形:SMD(SO)/表面封装
材料:N-FET硅N沟道
开启电压:30(V)
夹断电压:30(V)
跨导:45(μS)
极间电容:45(pF)
低频噪声系数:45(dB)
最大漏极电流:45(mA)
最大耗散功率:45(mW)
类型:其他IC

找个参数够用的就行了。开启/夹断 电压应该不会有这么大。耐压,电流值够应该就好。

网友:
主板大多都是N管! 既然知道是MOS管! 大胆的上个N管吧! 最怕分不清三极管,还是MOS管! 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