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苹果笔记本收费问题

楼主(2013-03-24):
兄弟我所在的城市是一个小城市以前基本遇不到苹果的笔记本,近两年开始接触维修苹果的笔记本,但对于收费问题,兄弟一直很迷忙。还望修苹果的师傅们指点一二。主要是针对电脑公司和散客户你们是如何收费的,例如:修电路如何收费。换桥显卡类如何收费。修功能类故障如何收费等。我也知道这个收费不可以照搬,但至少给兄弟我一个指导。谢谢。

网友:
不会收费的时候就照着机器原价的10分之一的价格收。

网友:
在客户眼里没有修电路,修信号的说法

他只有二个说法,修的好,和修不好。修什么是你的事。价格肯定不要低了撒,用的起苹果的人,价格也不要整低了

网友:
确实是这么个说法,

网友:
不同的地方,收费也有所不同。前段时间遇到一个修主板的,我要50元,他不修,还搞来搞去。后来去省会,别人要80元,修了。再加上去的路费来回和吃饭的费用100元左右,合计180元。也不知为什么,别人不信任,还是没有其它的地方的气势大,这行业说不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