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272的阻值变小是否可以判定损坏——菜鸟求助

楼主(2013-03-24):
      我的航嘉冷静王钻石版2.3+电源一通电就烧了保险丝,就换了个电源,但是觉得电源挺贵的,就那么扔了怪可惜的,就决定自己折腾,学着修理。然后在论坛里看了好久,又在网上买了万用表,经过测量大概判定是开关三极管J5027-R损坏。然后又买了电绕铁。因为是新手,在拆焊时电烙铁与焊点要接触6、7秒才能才能将焊锡融化,而一下又吸不干净,往往一个焊点拆好要花上10几秒甚至20几秒,所以担心会烫坏其他元件。在拆下开关三极管后又用万用表量了下在开关三极管旁边的一个272贴片电阻的阻值只有0.92K,而另外的两个272贴片电阻的阻值是2.68K和2.70K,请问阻值只有0.92K的贴片电阻是否损坏, 是否需要更换?

另外坏掉的F6.3AL250VP的保险丝  和  J5027-R的开关三极管分别可以用那些型号代替?先谢过看帖回帖的大侠了。

网友:
什么都不用看 没有电阻的阻值是会变小的 只会变大

网友:
是的阻值和标的不符就得换了  但是阻值变小的电阻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你最好是拆下来测量

网友:
肯定坏了,需更换

网友:
你是在线测量的吧,要拆下来测才准的。

网友:
如果确定电阻是272就是2.7K,要小心大电容里面有电

网友:
嗯,是在线测得,没有拆掉坏了的开关三极管的时候这个电阻的阻值为0。这个电阻很小的,要拆和焊接的话,我还得去好好练练手了,所以想不用拆最好了。

对了买电子元件是在网上买好,还是去电脑城买好。

网友:
在线测量阻值不太准确 ,元件代换的话,保险只要A数一样就行了,3集管还是同型号带换吧 ,至于买元件,1个2个 还是别网上买了.

网友:
ok  ,谢过各位大侠了。现在心里大概有决定了。等修好了再来发帖。

网友:
如果开关管烧了,肯定还有其它地方短路,要仔细查,要不你上一个烧一个。

网友:
哦,  多谢提醒。    一般还会有哪里短路 ?

网友:
拆三极管和长脚集成电路,烙铁配合不锈钢 空心针 是最方便的了,去买一个吧,8件套才几块钱。如果想学维修,还要多准备一些小工具和常用件,去论坛搜索相关话题,你会收益良多

网友:
这个连到开关管的G极和S极,应该是开关管短路了吧,你最好是拆下来量!如果不是2.7K那最好还是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