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915p-a2无cpu供电

楼主(2013-03-24):
  一块精英915p-a2无cpu供电,查供电芯片是RT9245A,VID有高低变化,28供电有4.93V,11DVD脚有1.5V电压,但12SS脚无电压,求助:是不是rt9245a损坏,该芯片正常工作还有哪些条件?谢谢!!下面是图纸

网友:
直接换IC!OK

网友:
另淘宝上怎没有rt9245a,是不是我搜索错了,如没有,有什么替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