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N开机后黑屏,只有风扇转,键盘没有反应

楼主(2013-03-24):
华硕Z99N开机后黑屏,只有风扇转,键盘没有反应,显卡加过焊了,显卡的显存芯片也加过焊,故障也是一样没有显示.那个独立显卡GF8400不插入去主板,正常键盘有没有反应的?

网友:
换显卡试试了,一般应该是显卡

网友:
那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
桥都加过焊还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这种长型BI0S用那种工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