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网线开机就死机

楼主(2013-03-24):
有一块板子是这样的 ,接网线开机到桌面一会就死机,但拔掉网线在开机就正常,进桌面后在插网线后获取不到IP, 必须手动设置IP才能上网,
这块板本身有个网卡接口后来坏了,就一直用外置的网卡了 .

网友:
沙发自己坐,会不会网卡坏了呢 ?

网友A:
有条件就更换网卡看看,没有就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你手动设置IP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就更换网卡看看,没有就重装系统看看

系统的话应该没问题,以前我用着的是好的 ,一套,主板 内存 硬盘 外置网卡 都拿到别的地方去就不行,唯一的就是电源没拿过去

网友:
换个网卡试试,有可能有一位不到的收获偶

网友:
换系统,换网卡【先软后硬】像这种折腾怎么收费合适?

网友:
如果是主板上的网卡坏了后外加网卡才这样的话,可以试试把主板的网卡芯片拆掉看看能否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动设置IP可以的

那应该是网络的问题

网友:
这跟网络有半毛关系,把主板网卡拆了 不行整整南桥

网友:
先做系统再查网卡。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 见过

网友:
换块主板  收钱  走人

网友:
换系统  换网卡或驱动。。

网友:
机壳没接地?

网友:
各种奇葩问题

网友:
网卡芯片问题居多数,只要驱动安装正确,和系统关系很小的!

网友:
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在BIOS上先把原来的网卡屏蔽了,再试试看

网友:
电源没拿过去?那可能是你现在用的电源不行!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新装的电脑,在我店里当时装机的时候上网完全正常,客户买回家后隔了几个星期才装上宽带,结果竟然插上网线就死机,送回我店里测试,插上网线,正常,没事。尝试换了另一个版本的GHOST XP系统,用户拿回家后好用了!玄!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