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3680 开机花屏故障

楼主(2013-03-24):
  今天客户拿了一台ACER Aspire 3680 过来,开机显卡花屏,外接也花屏,怀疑是显卡问题,更换新的改良版显卡,屏幕还是花屏? 求高手指点! 求大神降临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或者显卡供电,

网友:
怎么现在的笔记本故障这么不好判断啊  动不动就误杀别的硬件了 越来越不好干了

网友:
把板载的显卡加焊一下。

网友:
看来以后还是做做黄牛好了。送给别人修。省得动脑筋,少赚就少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