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31T-M5板子开机不显

楼主(2013-03-24):
精英G31T-M5主板方正机上的,因被小孩连续开关电脑,造成不显示,主机隔3秒的样子嘀一声响诊断卡跑E9不动 这个滴的声音,一直是隔三秒的样子就滴声响
电脑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几种方式:
1、插拔下内存条,注意清理内存条的金手指。
2、将主板电池取下,开机一次;或找到主板清除CMOS跳线,将CMOS恢复到出厂设定值。

网友(2015-12-19):
我也有这主板是这样情况,不知楼主怎么解决这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