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不兼容诊断卡也会出2A 哦

楼主(2013-03-24):
双敏ur785gt网吧特供版,雷击不上电,卸下下网卡能正常点亮。装上独立网卡,能开机点亮,但关机再开就是2A 20 或2A 24 (检查卡是迅维淘宝店买的那种)点不亮,重启问题依旧。查供电基本正常,换内存、放电、刷bios都不行。查迅维大多说2A是应该显示了,不亮是显卡或北桥问题,又没BGA
,郁闷!心想昨晚我没插网卡开了几次都正常点亮的啊,换个网卡试试看,不行再换usb网卡。马上拔下腾达网卡(金手指离得比较开的那种),插上山寨的,呵呵正常了,怎么开都正常了。

网友:
偶,原来还有这样的,2A就是该亮了,是不是显卡的问题,有时显卡的问题也会导致时亮时不亮,同样是2A!

网友:
声卡不过也会卡2A的

网友:
这钟情况我碰到过一例,也不能完全说是网卡,主板也有可能有问题,这网卡插这主板这样,插另一主板不一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