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仁宝点火回路ACOFF的问题

楼主(2013-03-24):
今天修一联想F41A的机器  板号是:LA-3571P   故障为无待机 仔细把图纸看了一番后 测得ACOFF为高电平(此处省略好多内容,我相信高手能看得明白) 并且Q9 Q10的4脚G级也为18点几V, 此信号插上适配器应该为底  找了一下这个信号只到了几个地方 并且都没有看出它是哪里产生的电压  所以想问一下 要想这信号(ACOFF)插上适配器为低电平 应该怎么查?望高手赐教

网友:
查ACOFF此信号受控哪个芯片,一般受控于EC,此信号为高就会拉低PQ17G极电压、PQ17就处于截止状态,那么PQ9、PQ10G极就为高电低处于截止状态,所以VIN电压就过不了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EC已经换新的了  还是高电平

网友:
认为的拉低试试

网友A:
当插入适配器,通过VIN电压检测电路输出PACIN、ACIN,其中ACIN输入给EC,若
点火回路中没有错误,EC会顺利得到待机电压、时钟、复位,其输出ACOFF为低电
位,只有当适配器移除时,ACOFF才由EC驱动至高电位,控制电池来放电至B+

补充内容 (2013-11-10 19:02):
还请饼哥指出哪里错误了,谢谢啊

可惜是错的
跟教材上讲的一样样!

网友B:
EC要输出低电平的ACOFF,须先收到交流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为高电平

网友:
ACOFF为电池放电模式,ACIN为适配器模式,只能一个为高。看着办。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要输出低电平的ACOFF,须先收到交流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为高电平

但是ACIN已经发送给了EC  并且EC的ACIN脚也有高电平电压

网友:
查一个29页ACIN产生高电平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出问题的很多哦,特别是一些进水的机器造成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插入适配器,通过VIN电压检测电路输出PACIN、ACIN,其中ACIN输入给EC,若
点火回路中没有错误,EC会顺利 ...

哈哈就是复制的

网友:
预供电电路

网友:
    有没有一个前辈可以在讲得详细点啊

网友:
ACOFF高电压,到底是多少电压? 是3.3V还是多少? 3.3V就考虑是不是逻辑错误或 信号出错。 其它电压就考虑会不会有串电压。
BIOS资料会影响EC脚位造成逻辑错误。反正容易排除、
P2 位置电压多少?P3位置电压又是多少?
这两个场管本身也是容易坏的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  你拿掉PD6就ok了   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