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系统电源板短路

楼主(2013-03-24):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华硕K52笔记本,说是刚过质保,故障是插适配器后适配器灯灭,他用万用表测量电源接口正负极短路,拆机取电源板目测电源接口正常,只用量后级短路了,经仔细观赏测量,电源接口处一个大电容短路了.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点评):
发表维修实例要求图文并茂

网友:
好简单的说。这短路。直接烧上就搞定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才可以,不要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

网友(2017-08-18):
你的同行都知道 万用表测试 短路 居然不会修啊????

网友:
有图片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