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跑85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24):
求ASUS  M2N主板跑85维修方法,显示器已经显示了。

求高手指点,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都已经显示了你还想咋样哪?

不知他所云

网友:
 楼主是不是  2a 85 呀。也不说下跑马的过程 开机就85 吗

网友:
85,正常了呀,显示器亮了吧。

网友:
都亮了还折腾啥

网友:
只要使用正常,跑什么码都无所谓.

网友: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85已经亮了啊,难道是卡住了?

网友:
代码正常不亮的话,先刷下bios,不行就做北桥!!

网友:
已经跑过2A 了,挡在85就不动了 ,正常应该还要跑00的吧,不过显示器已经有显示了。

网友:
正常显了就没义意计论这显什么

网友:
你换另一个诊断卡说不定就是00了,每个卡厂家做的不一样,不要在数字 上纠结,亮了就OK了,你难道还想修修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