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做个移动硬盘启动,找不到一点思路

楼主(2013-03-24):
以前都是做U盘启动盘,现在拿一个移动硬盘来就搞不定,我是分了几个区,又不想硬盘资料删掉,但第一个区我划分为系统盘了,就是不知道用哪个软件做个WIN PE,里面有些用常的工具。在网上找了些资料,看得不怎么清楚,想让哪位朋友指点下就行。

网友:
我也想啊。坐等高手啊。。。我也一直都用U盘。而已带3个在身上

网友:
做U盘启动的可以用来做移动硬盘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        貌似这个问题挺难的

网友:
百度一下,百度上有相关的教程!

网友:
大白菜这些都可以的,先备份好自己盘上的资料

网友:
要做启动盘还想保存资料啊,没听过哦,,,要么你下个电脑店5.0的试试看

网友:
UltraISO就有写入启动项的功能~~~~

网友:
U盘使用过UltraISO来制作启动盘~~

网友:
随大流吧用什么老毛桃啊大白菜啊等。

网友:
找个ISO版的,用UtralISO写到主分区就行了!杏雨梨云的还行!

网友:
UltraISO可以直接把ISO文件写入移动硬盘,百度一下,有很多相关的教程

网友:
好的东西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
可以先用分区工具把你要保留的盘符隐藏掉   然后再正常启动进系统安装U盘启动   然后再去恢复其他盘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