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科 SAST 音响

楼主(2013-03-24):
前天修好客户一台主机 今天又把他的先科SAST音响抱来了,说插上U盘不会响, 这不有时间打开看了一下 攻放芯片是AX2036
我把U盘拷进去几首歌 可以放但是音量调节到最大的话喇叭还是很小 达不到客户要求的站在门外就可以听到的效果……
攻放芯片我加焊过了 还有电容也换过几个,测试喇叭线有6V的电压 电位器拆开看了一下 又焊上了 音响真TM没头绪啊 关键不知道测试条件 还有变压器输入是4V  哪位大神给点思路!!在线等!!!

网友:
变压器输出是4V.......

网友:
变压器输出是9V把 如果输入时4V 肯定不对了。看下电容引脚电压 是多少。

网友A:
AX2036 不是功放芯片 应该是解码芯片。你看下加了散热片下面的功放芯片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散热片下面的都直插8脚的IC

ic型号是多少 是不是20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AX2036 不是功放芯片 应该是解码芯片。你看下加了散热片下面的功放芯片是什么,

TEA2025B 这个芯片测试点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AX2036 不是功放芯片 应该是解码芯片。你看下加了散热片下面的功放芯片是什么,

散热片下面的就是TEA025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型号是多少 是不是2025

是的 关键测试点在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关键测试点在哪里啊?

猜中了  一个喇叭的话应该是BTL 输出 引脚功能你百度下,这个功放芯片很常用。 找到引脚功能 ,应该你能搞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型号是多少 是不是2025

测试两个IC的工作条件都一样  16脚VS 12V  15脚OUT 6.4V  14脚BOOT 12V  1脚BRIDGE 0V  2脚OUT2 6.4V 其它没电压  两个IC条件一样 现在声音还是小 郁闷

网友:
喇叭两条线阻值无穷大正常吗
我记得笔记本上面是通的 这个……

网友:
声音小 查输入输出电容 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9V直流供电,正常的话换2025

网友:
变压器输出是交流9V整流后应该有11V,喇叭线之间应该有8欧或是4欧的阻值,如果中间串了电容那就是无穷大了,你可以把音箱拆开直接量喇叭两端,或者直接用别的好喇叭试一下,如果喇叭是好的话,你可以在输入端10脚注入干扰信号,有声音的话就是前级有问题,没有声音就是功放的问题

网友:
用电源给个正确电压看看电流多少。是不是电流大了有漏电

网友:
TEA2025坏的多、、、、

网友:
先把电源修好,你的变压器输出应该是9V的交流,到滤波电容哪应该有12V左右的直流,把电源修好才好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