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DAVM8GMB8F0图纸

楼主(2013-03-24):
求dell PP38L ,板号:DAVM8GMB8F0图纸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DELL 1088 PP38 独显.pdf

网友:
下来对照一下,插上可调电源待机是0.014,3秒钟后掉为0.004,但按开关可以触发,CPU电压也出来了,但瞬间马上掉电为0.004

网友:
找到了,是这个ATI显卡,谢谢

网友:
兄弟。这个机子修好没。最后什么故障啊

网友(2013-05-09):
有没有GO的额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

网友:
有没有点位

网友(2017-09-16):
谢谢,我也要,刚好有个这个机器

网友(2019-03-05):
谢谢  下了几个都是集显 白下了,这个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