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神舟HP640一进到系统就掉电

楼主(2013-03-24):
客户刚拿过来的时候是不触发的,有待机0。01   3/5V都正常,打发客户走之后清COMS可以通了心想这是送钱来了,再测一下小电池没电了,给它换一个。装机测试一到欢迎使用那里就掉电了,再试多几次有时能进到桌面几秒就掉了。为了查是不是过温问题,开机到WINDOWS/一键还原那里我就把它停在那十几分钟,也没见有问题。应该不是过温保护了。还有什么其它问题呢?南桥我已经换过一个了。

网友:
有没有考虑系统和硬盘问题?

网友:
不会是南桥挂了吧。这机器南桥容易挂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先查供电正常吗?

网友:
换过好的南桥了,系统换过,硬盘MHDD测没见有问题。

网友:
现在故障是每次要清COMS后才能开机通电